[PCB] DDR、DDR2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5-01-06):
CPU有DDR控制器的状况下,DDR的硬件设计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谢谢大神。。。

网友A:
第一 等长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 等长布线

版主你好,请教一下。DDR等长做好以后,上机调试时序的时候需要修改驱动吗?我的理解是对于每个单独设计而言,硬件平台总是有差异的,如果需要信号时序满足DDR规范,那么驱动程序就完全不需要改动了吗?或者说DDR的电气规范已经规避了这个问题:驱动程序不需要针对单独硬件做改动,只需要硬件设计满足等长的条件、EMC/EMI做到符合规范等等,则DDR就可以正常运行了?谢谢版主回答我的火星问题。。。

网友B:
我来回复你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在你的DDR布线做好基本的等长,满足EMC规范后,也就是说你的硬件没有问题之后,你的DDR时序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内存IC的时序要求,也就是说一个驱动程序设置的时序参数针对一个IC或者一类IC。在你的DDR布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如果只是重新设计了硬件,没有改变处理器和DDR器件,一般不需要重新设置参数来适应新的板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DDR一般数据线等长,地址线参考时钟线等长。但现在还有一种新技术,就是用软件调整信号,地址线的缓存器时序,PCB就不用走蛇形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复你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在你的DDR布线做好基本的等长,满足EMC规范后,也就是说你的硬件没有问题 ...

好的,非常感谢第二位版主啊。。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找一份checklist,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