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的固件库1.3.1里边,怎么没有core_cm0.c文件呢?

楼主(2015-01-06):
如题,我找了好几个版本,都没有那个.c文件,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新的CMSIS库文件不再有C文件了,就几个内核用的函数都是内联写在.h文件中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CMSIS库文件不再有C文件了,就几个内核用的函数都是内联写在.h文件中去了。 ...

哦,这样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的CMSIS库文件不再有C文件了,就几个内核用的函数都是内联写在.h文件中去了。 ...

内联 是啥?有什么用?

网友A:
关键字  C  inline
不然把函数体写在头文件里面,每包含一次就多一个函数,链接会报有N个同名函数。
内联的性能优势在这里倒不是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字  C  inline
不然把函数体写在头文件里面,每包含一次就多一个函数,链接会报有N个同名函数。
内联的 ...

在问下,如果F030的外部时钟用的是25M的,系统时钟设置成48M,在固件库的程序上要怎么改时钟的代码呢?看时钟树的话,大概明白,转到程序中就不知道怎么改了?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1_DIV5 | RCC_CFGR_PLLMULL8 | RCC_CFGR2_PREDIV1_DIV5 | RCC_CFGR_PLLMULL6);
具体的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