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i2s接口编写的问题

楼主(2015-01-06):
目前用mcbsp做i2s接口用,接受音频信号的采样,所采用的dsp芯片是28069现在的问题是,时序都正常,ad有输出,且输出正常的情况下,mcbsp的drr寄存器始终

网友A:
问题没有描述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有描述全吧

采集到的数据,也就是存在寄存器中的数据不对,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集到的数据,也就是存在寄存器中的数据不对,不知道为什么

你直接将采集到的数据再次送出看看行不行
也就是声音的回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将采集到的数据再次送出看看行不行
也就是声音的回放

我采集到的值都是0xffff,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