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音频输出 共发三极管 基极并电阻到地问题

楼主(2015-01-06):
请教一下 这颗 R10起什么作用? C7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R10给三极管一个确定的初始状态;

网友B:
这不是RC滤波吗

网友C:
电容为隔直电容,如果R和C的位置换一下就是RC滤波了。

网友D:
这个电阻可以防止三极管BE击穿

网友E:
电阻R10为电容C7提供放电路径。若没有R10,C7将在三极管发射结整流作用下充电(左正右负)到PWM波峰值,几个周期之后三极管即处于连续的截止状态,无法导通。
即使有R10,三极管的导通角度也是随C7充电而变化的,并不是与PWM波占空比相等。

网友F:
也是隔直电容的放电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R10为电容C7提供放电路径。若没有R10,C7将在三极管发射结整流作用下充电(左正右负)到PWM波峰值,几个 ...

懂了!谢maychang老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懂了!谢maychang老师!

要三极管导通角不随PWM波占空比变化,或者说三极管工作点不随PWM占空比变化,可以将R10用一支高速二极管来替代,二极管上负下正。这样,PWM正半周期三极管发射结导通,负半周期二极管导通。

网友G:
来听maychang来听学习。另外建议在三极管集电极端加上关断吸收电路保护一下三极管,不知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三极管导通角不随PWM波占空比变化,或者说三极管工作点不随PWM占空比变化,可以将R10用一支高速二极管 ...

PWM控制导通角有空再研究! 二极管的用意我懂了!谢谢老师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