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VR单片机中采集一路50HZ交流电压,64个点进行fft计算,

楼主(2015-01-06):
AVR单片机采用定时器触发采样,20ms周期的正弦波,那么采样时间间隔就是20/64 ms,
也就是过312.5us采样一次,我把64点值放到一个数组当中去,在主函数显示第20个数的值,可是第20个点的值一直在变化,不停的变?这是怎么回事?按理每64个点也就是一个周期了,那么数组中第20个数不应该变化啊,怎么回事?求解

程序是这么写的::

void main()
{

   DDRB=0XFF;
   PORTB=0XFF;
   DDRD=0XFF;
   PORTD=0XFF;

  timer1_init();
  mega64_adc_init();

  while(1)
  {

    //  b[5]=(int)(((float)((adc_data[5]*5)/1024.0))*100);
         display_numb(adc_data[2]);

}

}

#pragma vector=ADC_vect
__interrupt
void adc_interrupt(void)//中断法,进行读取adc结果。
{

       adcl=ADCL;
       adch=ADCH;

       adc_data[numb_a]=adch*256+adcl;
       numb_a++;

       if(numb_a==64)
           numb_a=0;
       ADCSRA|=BIT(ADIF);

}

#pragma vector=TIMER1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Isr_OVF(void)

{
  TCNT1H=(65535-5000)/256; //16M晶振 定时时长312.5us
  TCNT1L=(65535-5000)%256;
//   ADCSRA|=BIT(ADSC);

}

网友A:
这有啥奇怪的. 有两个因素
1. 噪声问题, 虽然那个时间点上的值一样的, 但由于电路噪声的掺入, 肯定会是变化的
2. 同步问题, 虽然你在软件里控制了很精确的 31.5uS. 但由于晶振频率的偏差,  31.5uS 也是有精度和偏差的.

楼主:
可是不是很小的波动,是在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连续变化,变化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