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高手看看那里错了?

楼主(2015-01-06):
PUSH        {R0,R1}
LDR                R0,=0x08000190
LDR                R1,[R0]
PUSH        {R1}
POP                {R0,R1,PC}
注:0x08000190地址出存放了另一个函数的入口地址,但跳不过去,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段程序在堆栈是r0,r1,r1这样存放吗?
出栈数据是否对应到了r0,r1,pc中?

网友A:
额 ,对微机原理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B:
最低位是为什么1,不是0.

楼主:
我把代码改成如下:
PUSH        {R0,R1,LR}
                                LDR                R0,=0x08000190
                                LDR                R1,[R0]
                                STR                R1,[SP,#8]
                                POP                {R0,R1,PC}
现在可以调用函数了,但现在又有个新问题,上面这段调用语句和地址0x08000190
存放的函数地址是在同一个工程的,通过上面这段语句可以调用函数,
但如果我在B工程里面也写上面同样的语句,又调用不了函数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C:
PUSH        {R0,R1}
LDR                R0,=0x08000190
LDR                R1,[R0]
BLX                 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