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驱动编译浮点数问题

楼主(2015-01-06):
我在编写i.mx6qyocto版本)驱动模块时使用了浮点数的乘法和除法,编译时报错如下所示。我在网上查找说是交叉编译工具和内核配置不兼容导致的。这个问题因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原因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解决办法,建议你最好不要用浮点数,换成整数,会更简单一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