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关于串口方面的低功耗设置

楼主(2015-01-06):
是这样的,我用的是MSP430F149,串口用的是UART0,P34,P35的IO口,一般来说,刚开始仿真还没初始化的时候耗电量是最小的,但是因为我接了个串口的设备,而且P35的IO口在还没用的时候已经属于输入被拉高的状态,大概有2V左右,而这个就是造成功耗多了130UA的原因,我想问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将P35口的输入给拉低?

这个就是初始化前的P3口状态,可以看到P35 IN是高的,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拉低?
MSP430F149好像也没有把IO设置成高阻状态的办法····这个耗电实在有点大了···

网友A:
你的硬件电路是怎么样的?
可以考虑从硬件方面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件电路是怎么样的?
可以考虑从硬件方面改进

其实硬件电路也没什么,它就是一个连接一个串口通信设备,而且当我没有连接串口设备的时候,P35IN也是高电平的,所以我觉得和硬件的关系不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硬件电路也没什么,它就是一个连接一个串口通信设备,而且当我没有连接串口设备的时候,P35IN也是高 ...

一般想避免io的漏电流,要设置成输入状态或者输出低电平状态
也可以在不使用串口的时候,你的这种把io设置成输入状态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想避免io的漏电流,要设置成输入状态或者输出低电平状态
也可以在不使用串口的时候,你的这种把io设 ...

其实我已经把它设成输入口了,P3DIR那里都是0,但是就是P35IN那里置高了

网友B:
你这是以模拟方式进行串口通信?
估计是因为2V电压处于中间导致的漏电流。可以给它一个3.3v上拉。

网友C:
UART为异步通讯的,可以吧接收跟发送分开控制进行的吧。

网友D(2015-04-30):
引用 网友A:
一般想避免io的漏电流,要设置成输入状态或者输出低电平状态
也可以在不使用串口的时候,你的这种把io设 ...

现在正在做海洋仪器,需要低功耗

网友D:
是不是把没有用到的io都设置成输入状态或者低电平输出状态?

网友D:
在硬件上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呢?我现在做的仪器要常年累月在海底工作

网友E(2016-02-24):
串口复位,并取消第二功能设置。设为输出模式 输出0。进入低功耗。

网友F:
想避免io的漏电流,设置成输入状态或者输出低电平状态

网友G:
给IO一个上拉试试

网友H:
不用的io口设置高阻态

网友H:
或者设计的时候悬空

网友I:
串口是一直保持监听状态。

网友I:
设计的时候,没有设置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