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30的时钟是48MHz,外部晶振用25M的,时钟代码要怎么改呢?

楼主(2015-01-06):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            PLL (clocked by HSE)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 SYSCLK, HCLK, PCLK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6);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其中这两行PLL的配置怎么理解呢?高手来解答一下
  /* PLL configuration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6);

楼主:
算了,既然没人回答,我还是改用24的吧

网友A:
倍频,分频只能是整数,你让别人怎么回答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频,分频只能是整数,你让别人怎么回答你呢

好吧

网友B:
用CUBE自动生成代码吧

网友C:
除以50乘以96.。。。。。不知道这些分频它支持不支持。。。。。

网友D:
24的就比较简单了,在stm32f0xx.h里将HSE_VAULE改为24M,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6);这个RCC_CFGR_PLLMULL6改为RCC_CFGR_PLLMULL2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的就比较简单了,在stm32f0xx.h里将HSE_VAULE改为24M,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PREDIV ...

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以50乘以96.。。。。。不知道这些分频它支持不支持。。。。。

有这么大的分频和倍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大的分频和倍频?。。。。

不知道。。。。。。。估计没有。。。。。

网友D:
RCC_CFGR_PLLMULL16最大倍频才16,到不了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