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很多过孔

楼主(2015-01-06):
为啥常见的高频板子上下层地之间都加了很多过孔

网友A:
为了增加铺地面积吧。

网友B:
减少上下层地之间的电阻啊!!!!

网友C:
而且这些过孔还是分散分布

网友A:
高频电路加很多过孔   主要用于降低电磁干扰   减少分布电容   分布电感的 考虑   这个是个人的意见   呵呵

网友C:
为了防止干扰 增加地线的连通性

网友D:
在高频电路中对干扰的分析比较主要,这可能是减少产生干扰的因素吧

楼主:
嗯,我知道了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哈,晚安

网友E:
信号在板子中传输带的时候,都会有电流的回流回路。通过分析和验证,存在地层的布板回流路径通常是由底层传回的。电流回路的路径往往决定了环路电感,等效面积越大的环路环路电感越大,环路电感越大高速信号向外辐射的电磁干扰越大、对邻近信道的串扰越大并且越受到电磁干扰。在一个通孔周围布上多个通孔可以限制回流电流的范围,减小环路面积,降低电磁干扰特性和提高抗电磁干扰特性。

网友F:
非常同意 5 楼的观点, 楼上的分析很到位.
高频电路加很多过孔   主要用于
降低电磁干扰(对外辐射和接受外界辐射), 这是通过优化电路环路来实现
减少分布电容,分布电感.  因为绝对值很小寄生电容和电感在高频电路照样有明显的影响.

网友G:
电流回路的路径往往决定了环路电感,等效面积越大的环路环路电感越大,环路电感越大高速信号向外辐射的电磁干扰越大、对邻近信道的串扰越大并且越受到电磁干扰。在一个通孔周围布上多个通孔可以限制回流电流的范围,减小环路面积,降低电磁干扰特性和提高抗电磁干扰特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信号在板子中传输带的时候,都会有电流的回流回路。通过分析和验证,存在地层的布板回流路径通常是由底层传 ...

同意楼上的意见的,很是不错的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