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测电流问题

楼主(2015-01-06):
今天老大跟我讲简单的运放精确测电流问题,他说的话有几点我不明白(也不好意思继续问他了!)示意图如下(只起示意作用,原理上可能有问题):

首先他说希望我的采样电阻选择温度系数好的,同时最好是用几个采样电阻并联使用可减少电阻温度上升,这我能明白。不明白的是它说要我在运放输出级加上碳膜可调电位器用来调节由于采样电阻R4,R3精度带来的误差也能对输出电压进行分压(AD是3.3V的),这我就搞不明白了!还有就是想请问比如说运放设计的增益G=R6/R5,但是他说R5,R6,R1,R2用普通电阻就行了,想问假如采样电阻输入给运放的电压较为精确,那不是会因为运放的增益误差,和分压电阻R1,R2的误差反而会引起最后的输出电压不准确吗?可他为什么说不需要用精密电阻咧?

网友A:
需要你把图搞准确点,才会有人来评说。
这样“示意”是不行的。

网友B:
如果基本上都要用可调电阻调校,那么后面几个电阻当然没有必要用高精度的了,反正要调,后面几个电阻引起的误差可以一起调校好,

不过如果每个电阻都用高精度的,也可以省去可调电阻和调校环节,

网友C:
老大感觉可能是这样的:采样电阻必须是好的,最起码温漂要好,R5 R6可能使用1%精度的就可以,温漂差不多就可以,因为他们会同时随温度变化同方向漂移,如果在同一温度下那就更好了,不用考虑温漂问题。后面的调节电阻虽然有调节功能,也不能一直在那里不停的调节温漂带来的漂移吧!只能是调节电阻误差带来的影响吧!该使用好的电阻的地方还是用好的,既然精度那么高了,就不要差钱了。

网友C:
补充一句:做实验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感觉可能是这样的:采样电阻必须是好的,最起码温漂要好,R5 R6可能使用1%精度的就可以,温漂差不多就 ...

你解释的基本上和他说的90%相同,我想请问你在这其中说道后面的调节电阻具有调节运放温漂(虽不能不停的调节)和电阻误差带来的影响,请问这是如何分析的,我这个地方不是很明白!

网友D:
首先你要说明需要测多大电流,若是电流较大,“用几个采样电阻并联使用”是不行的。甚至这个电路就不能用。
要准确,需要说明准确到什么程度。对温漂要求高的话,R5R6必须用低温漂电阻,R1R2也必须用低温漂电阻。

网友E:
增益电阻带来的误差可以调,取样电阻高精度保证原始信号的准确性

网友F:
放大电路有问题,

网友G:
如果考虑温漂,R1和R2的温漂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益电阻带来的误差可以调,取样电阻高精度保证原始信号的准确性

增益电阻带来的误差可以调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下分析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基本上都要用可调电阻调校,那么后面几个电阻当然没有必要用高精度的了,反正要调,后面几个电阻引起的 ...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调”指的是调什么?基于什么原理能起到调节作用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益电阻带来的误差可以调,取样电阻高精度保证原始信号的准确性

能分析下具体使用可调电阻调节增益误差的过程与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大电路有问题,

那里有问题,电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我没有将电阻值标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调”指的是调什么?基于什么原理能起到调节作用咧? ...

调,指的是通过调节可调电阻动片的位置达到调节整个电路增益的目的,增益也就是放大倍数,
因为你事先并不知道你买来的电阻究竟是多少欧姆,你买来的1kΩ±1%电阻,你并不知道他是999Ω~1001Ω之间的哪个电阻值,放大电路的增益几乎只与你使用的电阻的阻值有关,阻值你不完全确定,所以增益就不完全确定,如果不加以调节,增益像电阻一样是一个范围内的某个值,而不是一个设计好的固定值,而且每个放大电路的增益都不一样,但是你想让你的产品每个增益都几乎一样,那你就需要调节这个不确定的增益直到它满足你设计的增益要求,前面说了,放大电路的增益几乎只与你使用的电阻的阻值有关,那你要调节增益就必须调节放大电路中的电阻,所以必须有一个固定电阻要换成可调电阻,这样电阻值才能被调节,
如果你的电路有可调电阻,不考虑温漂,那你就没必要所有电阻都用精密电阻了,甚至所有电阻都可以不用精密电阻,但是调节增益的工作实在太麻烦,批量的产品没有哪个工程师喜欢每个产品一个一个调的,

网友F:
R6的左端有应该接到运放的-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指的是通过调节可调电阻动片的位置达到调节整个电路增益的目的,增益也就是放大倍数,
因为你事先并 ...

但问题是上面的原理图中可调电阻是放在运放的输出端的呀,并非处于反馈网络内,这样也能起到调节作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问题是上面的原理图中可调电阻是放在运放的输出端的呀,并非处于反馈网络内,这样也能起到调节作用吗? ...

能不能起到调节作用,你列出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就知道了,

网友H:
这种电路,主要是稳定性要好,其他都可以调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老大感觉可能是这样的:采样电阻必须是好的,最起码温漂要好,R5 R6可能使用1%精度的就可以,温漂差不多就 ...

一般说来,电阻的精度和温漂是两个概念,对于取样电阻,由于温漂带来的变化会100%的反应到输出上,因此需要采用低温漂的电阻。对于比例或者分压的电阻,由于同一种类型的电阻温漂方向是相同的,结果会相互抵消,带来的影响取决于这两只电阻温度系数的差值。由于输出有分压电阻调节最终幅值,所以这些电阻的精度可以放宽,高精度的电阻贵的厉害。

网友J:
唉~~~看顶楼的描述就能看出来,进AD-->MCU了呗。

实际上调校是分两步的,一是检流电阻这部分,标准电流测得符合要求的电压,所以要电位器;二是其他部分,这个软件就可以做到,无需太高要求。

这样弄,检流电阻精度要求不高,但温漂要低;其他元件参考别人的话吧,俺就不赘述了。

网友K:
图画错了 没有反馈端 是当比较器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一般说来,电阻的精度和温漂是两个概念,对于取样电阻,由于温漂带来的变化会100%的反应到输出上,因此需 ...

精度可以通过调试屏蔽一部分,温漂不能通过调试解决,只能在工作温度范围中间调试,减小一半温漂带来的影响。

网友L:
顶一下20楼

网友M:
提醒一下,你的电路压根是个比较电路,不构成放大电路。如果GAIN=r6/r5的话,R6\R5的连接公共点在运放的反向输入端。才能形成负反馈。还有,运放测电流的话应该在电路这前级(完成采样),你的图应该只是完成采样电流比例放大的作用,同时R2分压采样也不够好,应该在R2前面串个较接近分压采样的精密电阻,同时连接【R2(很小)与一个阻值很大的精密电阻进行并联的小电路】才更合适。减小误差

网友N:
这电路没办法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