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问KE02/KE04单片机有什么量产的烧录工具

楼主(2015-01-06):
KE02/KE04单片机的程序已经完成,之前的程序都是用JLINK的J-FLASH软件进行或者仿真环境下直接烧录的,现在打算量产了,想请教一下有什么适合的烧录工具和烧录软件可以选用 直接对单片机烧录的最好了。

网友A:
脱机大批量烧写,我们一般推荐以下方案。
脱机烧写器:
1. CycloneMAX,
   支持 Kinetis, ColdFire V2/V3/V4, Power MPC5xx/8xx, Qorivva MPC5xxx, DSC, MAC7xxx
   PE Micro, http://www.pemicro.com/
2. SmartPRO
   支持 Kinetis, S12, S12X, ColdFireV2.
   周立功,http://www.zlgmcu.com/
3. MCP-104
   支持飞思卡尔ARM based Microcontroller Kinetis.
   祥佑科技(Micetek), HYPERLINK "http://www.micetek.com/"http://www.micetek.com
4. 西尔特编程器,HYPERLINK "http://www.xeltek.com/"http://www.xeltek.com
5. 河洛编程器,HYPERLINK "http://www.hilosystems.com.tw/"http://www.hilosystems.com.tw

网友B:
http://www.openfsl.com/thread-69-1-1.html
通过jlink命令行实现,通过批处理文件双击即可烧写。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D(2016-01-21):
您好,请问您公司的KE02量产,最后选择的哪款烧录器?

网友E:
如果不需要加密,用JLINK是不错的选择,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F:
需要定做的!

网友D:
轩微科技的烧写器不错,性价比高,有专门针对Kenetics芯片的脱机烧写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