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怎样区分正负电压

楼主(2015-01-06):
现在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正负电压,比如红表笔接电池负极,黑表笔接电池正极,显示为负电压,我只知道测量直流电压采用分压电阻原理,但是不知正负电压测量怎么实现,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正负只是显示给你看的,实际是不分正负的,

网友B:
数字表上有+-显示的,大于0说明红笔为+,小于0说明红笔为-。

网友C:
AD转换,有单极性输入的,也有双极性输入的。双极性输入的AD,在输出会给出一个极性信号,数字表依据这个极性信号显示或不显示负号。

网友D:
显示正的代表红表所接处电位比黑表笔所接处电位高,显示负的代表红表所接处电位比黑表笔所接处电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