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TI的模块做灯控

楼主(2015-01-06):
我们主要用TI的CC2540,前期我们用ILT254x-A1,后期我们会自己生产模阻,有自己的**。注意TI有5路PWM,且是现实映射关系。。。
在开发蓝牙低功耗设备记得有三种模式 PWM1  PWM2  PWM3.
   首先应该知道我们有ILT254x-A1(简称A1)和ILT254x-S1(简称S1)两种模块 ,A1设有四路PWM输出,S1有两路PWM输出。相同的周期(0~65)ms,占空比(0~100)可配置。下面我们就以A1为例,设置连接图
四路PWM可分别控制四路小灯的亮灭,可单独开启,单独关闭,同时关闭。
a.手机端或MCU向模块发送指令如下所示AT+PWM1=25,50就表示PWM1口设置周期为25毫秒,占空比为50的方波。
b.手机端或MCU向模块发送指令如下所示AT+PWMOFF1就会单独关掉PWM1.
c.手机端或MCU向模块发送指令如下所示AT+PWMOFF就会关掉所有灯。
手机或MCU向A1发送开启指令(可将指令设计成手机APP的UI),模块会有数据返回,表示设置成功。

网友A:
请参照该模块的使用手册

网友B:
楼主分享的不错,我先用了,哈哈

网友C:
参照下这个低功耗的蓝牙资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