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yocto文件系统启动**怎么去掉?

楼主(2015-01-06):
    请问一下使用Yocto的文件系统,在进入文件系统之后在显示屏上出现 “YOCTO Project”的显示,logo就是这个图片:
而且还显示文件系统启动进度。想去掉这个显示,但是找不到哪里执行的。
    不是内核中自带的Logo显示,我已经将内核相关的Logo选项去掉。也不是某个应用进程的方式执行的,把可能删除的应用进程kill掉依然存在。在etc配置下也找不到相关启动配置。
    请问怎么去掉这个Logo?谢谢!

楼主:
是Linux版本,期待解答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我们没有试过,我帮你确认一下如何去掉哈~~

楼主:
期待版主帮忙确认

网友A:
对了,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images是你自己编译的,还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Demo?

楼主:
是Yocto提供的文件系统自带的Demo。运行起来之后就有了。

楼主:
版主啊,啥情况?

网友B(2015-06-10):
引用 楼主:
版主啊,啥情况?

版主还没回复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还没回复你吗?

早把你们忘了.

网友D:
总是无声无息地,没有结果的沉贴了......顶上去......

网友E:
我也想去掉**,换上自己的**,帮顶!!!

网友E:
刚刚查看了下文件系统,etc/init.d/psplash.sh只要启动参数加上 psplash=false ,即可

网友E:
查了下,启动界面 是直接编译进 psplash这个执行文件中的,需要重新编译.具体请找网上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查了下,启动界面 是直接编译进 psplash这个执行文件中的,需要重新编译.具体请找网上资料. ...

谢谢分享......

网友F(2015-07-15):
进入RC*.d;将S09psplash改为K09psplash

网友G(2015-12-10):
学习下,后面会用到

网友H(2016-06-16):
我在u-boot中的cmdline中增加了psplash=false,psplash的进度没有显示了,但是在启动的时候,会在屏幕的下方出现“Please wait:booting...”的文字,请高手看看行字是哪里显示的,如何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