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AP1534输出电压偏高

楼主(2015-01-06):
如下面的电路图,U1是AP1534应该输出5V,可是电路板上输出的是8V,把U2去掉后U1输出正常(5V),把线圈L1去掉并用线直接连结后,U1输出4.9V。U2的输出是正常的3.3V,后面的电路很多,现在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U1的输出和正常的板卡不一样,正常的板卡输出是5V,后面电路有一个芯片,还有一些电阻和电容都是贴片的小的,大的电容我测过都正常,没有短路或断路。

我的想法是后面电路中有比较大的电流波动,导致L1上有较高的反向电动势造成的U1输出脚电压高。

请大神分析一下,小弟是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