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要一个可以模拟充电电池的设备

楼主(2015-01-06):
请大家给点建议,由于工作需要经常需要修理和测试各种充电器,镍氢、镍镉、锂电、铅酸的都有,还有各种串并方法不同组合的。因此,想要一种可以通过设定模拟各种电池性能的设备,用来检测充电器的功能。比如说,有一种老式充电器,是用MAX713实现充电功能,检测电压负增长率判断充满,单用滑动变阻器或电子负载想模拟出电压负增长,让充电器转涓流,经常不好使。
有没有可以设计这样的设备或是有哪家公司生产这样的设备,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有这样的成品,就叫“模拟电池”,是非常昂贵的专业设备,就算你买得起,仅搞充电器维修也不值得买。

网友B:
找个单片机, 用软件来模拟, 应该能够轻松搞定.
请人做不合适, 没有量的东西, 会很贵. 自己琢磨吧

网友C:
程控电源,

网友C:
电压负增长可以程控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成品,就叫“模拟电池”,是非常昂贵的专业设备,就算你买得起,仅搞充电器维修也不值得买。 ...

给个型号或是名称,我查下看,经费还是有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负增长可以程控实现,

安捷伦程控电源我有一大堆,交流直流各种电压的都有,可是这个东西怎么能模拟电池用,用充电器直接给它充电能行么。程控电源能工作在恒流模式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个型号或是名称,我查下看,经费还是有一些的。

我现在挑了两种,一种是Keithley 2302 2306 ,另一种是昂盛达ASD906,只是都不能完全如意,所以想找个差不多的先买回来测试一下,再在它的基础上重设计一个。这样能不能行?
谢谢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GTmDWM&id=40764010027&ns=1&abbucket=15#detail

这个只能针对一种电瓶,参考一下.
你要对付各种各样规格电瓶,还是想办法自已动手整一个吧,哈哈.
看看程控电子负载能满足你要求吗
http://s.taobao.com/search?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50110&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253A1&q=%B3%CC%BF%D8%B5%E7%D7%D3%B8%BA%D4%D8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4.nBlSSp&id=39650311686&ad_id=&am_id=&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pm_id=&abbucket=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GTmDWM&id=40764010027&ns=1&abbucket=15#detail

电子负载我也有不少,比这些要好得多,只是用来模拟电池的时候,总有不如意地的方,比如现在我们用的多数充电器都有检测电池是否有电是否接反的功能,只用电子负载无法启动充电器充电,就得通过并联电源的方法,启动充电后,再迅速断开,但是新手在操作过程中很容易就把设备烧了。所以想买或是做这么一个模拟电池,就相当于傻瓜型的,只要选电池种类,单体电压,串联节数,容量,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捷伦程控电源我有一大堆,交流直流各种电压的都有,可是这个东西怎么能模拟电池用,用充电器直接给它充 ...

要使用至少二象限的程控电源,模拟电池当然恒压,

网友A:
如果不能真实的模拟电池特性,那又有什么意义。这类设备,便宜的根本没用,也别想着拿程控电源或模拟负载去代替了,那跟真实的电池特性根本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能真实的模拟电池特性,那又有什么意义。这类设备,便宜的根本没用,也别想着拿程控电源或模拟负载去 ...

我也是这个想法,所以请推荐一个性能好的,实在不行,就得找人做了,从网上查了深圳昂盛达做这类东西,先谈谈看。周一先去泰克代理看看,吉时利有个2306,不知道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