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盘设计之贴片虚焊问题

楼主(2015-01-06):
接手了一个简单的单面板PCB设计,都是贴片元件。现此产品已批量生产。但生产中发现,元件虚焊特别严重。考虑是不是焊盘设计不太合理需要改善。其中虚焊问题严重的大都是是基本元器件0805.0603封装,和sop8芯片封装。0805.0603这些都是直接调用的AD里封装库里的封装。工厂是通过人工贴片然后过回流焊。关于虚焊问题与PCB焊盘设计,还请大虾指教一二。另大家0805.0603封装元件都是直接调用的封装库里的封装还是自己设计的呢。

网友A:
人工贴片很容易虚焊的,可以适当减小焊盘露出来的部分,但是还是建议用贴片机,

网友B:
AD里封装库你有必要怀疑它吗 焊接问题

网友C:
库里的没有问题,过回流焊的话,看你贴片机贴出来的位置是不是正中心,两边还有没有露出部分,一般回流焊很少有不上锡,除非你板子变形,还有就是锡膏太少,如果过波峰焊就要考虑到工艺边了,方向不对,上锡就少了

网友D:
焊盘设计建议以下方式

网友E:
发个图来看看
1 焊盘问题
2 锡膏问题
3 工艺问题

网友F:
看看锡浆是否合格,板子来料仓储有没有问题?
不良器件在板上的位置,在炉中的位置,有的炉子边缘回流有问题。
贴一炉,最好能在3小时内全部贴完进炉。

网友G:
影响因素太多了.特别是人工量产的情况

网友H:
自带的库是没问题的,毕竟是按标准建立的,不会有问题。
人工贴片的话,检查下贴的是否基本准确就可以了。。

感觉问题出在锡膏上,或者回流焊过程中温度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焊盘设计建议以下方式

我是个新手,版主这个图对我很有用

网友I:
这应该跟封装无关,你都是调用的库存的封装,不可能出问题的。我认为还是你生产线的焊接工艺要去研究一下。

网友J:
PCB软件自己的封装库适合机贴,人工贴片应该适当放大焊盘,但出现明显的焊接质量问题首先该解决的是焊接工艺问题,包括锡膏质量、刷膏后的滞留时间、回流焊温变曲线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J:
PCB软件自己的封装库适合机贴,人工贴片应该适当放大焊盘,但出现明显的焊接质量问题首先该解决的是焊接工 ...

"PCB软件自己的封装库适合机贴,人工贴片应该适当放大焊盘"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里的没有问题,过回流焊的话,看你贴片机贴出来的位置是不是正中心,两边还有没有露出部分,一般回流焊很 ...

是人工贴片哦,不是机器贴片。顺带问下,如果机器贴片,像芯片两引脚中心距离较小,如0.65mm这样的怎么设置裸铜的光学定位标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贴片很容易虚焊的,可以适当减小焊盘露出来的部分,但是还是建议用贴片机, ...

适当减小,这个度怎么掌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锡浆是否合格,板子来料仓储有没有问题?
不良器件在板上的位置,在炉中的位置,有的炉子边缘回流有问 ...

过回流焊怎么选择锡浆呢,我们现在用的是低温锡浆,但总觉得锡浆质量也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带的库是没问题的,毕竟是按标准建立的,不会有问题。
人工贴片的话,检查下贴的是否基本准确就可以了。 ...

自带的库里0603,0805封装两焊盘之间的距离设计的较小,人工贴片位置不精确,容易导致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个图来看看
1 焊盘问题
2 锡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里的没有问题,过回流焊的话,看你贴片机贴出来的位置是不是正中心,两边还有没有露出部分,一般回流焊很 ...

是人工贴片哦,表面看都是上锡的,但实际上都是虚焊

楼主:
sorry,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实际画的封装并不是封装库里的封装,如图,出现问题焊盘如图。实际画的封装尺寸与封装库里封装尺寸对比如图。中心焊盘之间的距离比库里的要大些,尺寸大小也有差异。虚焊严重是不是焊盘设计不当引起的呢。请大吓分析,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盘设计建议以下方式

这个是哪里的焊盘设计规范么,,对所有焊盘都适用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自带的库里0603,0805封装两焊盘之间的距离设计的较小,人工贴片位置不精确,容易导致连锡~~ ...

;P
库本身是没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sorry,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实际画的封装并不是封装库里的封装,如图,出现问题焊盘如图。实际画的封装 ...

你的焊盘应该是对称的吧?尺寸要一致。不然很容易立碑。
加大焊盘间隙只是为了避免锡桥?

第一个1004那个图,具体情况不好说,可能是两端温度不一致。润湿度不好。这可能是元件氧化造成的。
第二个图里,下面的电容~~太明显了,贴片位置偏差太大。贴片移位太严重的话,即便两个焊盘一致,但一端润湿面积比较大,润湿力也大,会把元件拉向离焊盘近的一端。
哦,还看到个锡珠。。

第三个图,看不到焊盘,没法说
第四个图~~嘛意思??锡膏呢?

总体看,锡膏量是够的。

网友K:
感觉是过炉子方向不怎么对,估计温度不一致严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是过炉子方向不怎么对,估计温度不一致严重造成的

过炉子放向应该怎样的呢,对这个不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焊盘应该是对称的吧?尺寸要一致。不然很容易立碑。
加大焊盘间隙只是为了避免锡桥?

加大焊盘间隙大部分是为了避免锡桥,也有个别因为中间要过线

网友F:
锡浆看下存储期,平时还得低温保存。
白油黑字PCB,不是铝基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锡浆看下存储期,平时还得低温保存。
白油黑字PCB,不是铝基板吧?

是铝基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铝基板。。

铝基板回流得用更长的活性区(保温区)温度曲线,升温斜率要往下降一些,既让板芯也充分受热,又不致于过热烧坏器件,不然有些散热快的地方就焊不上。我用小炉子(淘宝上类似T962的那种,比个小抽屉不大点)焊过1.6厚的铝基板,每个板得有100mm宽,220mm长,一炉只能出两块,每板上头38个TO252封装MOS,用原来FR4板基的曲线,结果板子边缘靠近炉边的导电柱和SMD插接件部分没焊上,下边的锡浆就没有熔化过,部分1210取样电阻焊盘也有类似问题。
后来改的温度曲线。

中间那段,soak zone时间加长,具体加多少看板子材料和器件布置,可以找焊接车间或者卖你们焊机的厂家问问。

网友E:
1 焊盘做的大了
2 手工贴片 器件要镊子压下
3 回流 温度适当提高点
4 锡膏加点助焊 拌均匀

网友L:
有些封装可以自己画的,就是比较费时间

网友C:
手工贴片,中间加点助焊济,这样贴出来的就不会跑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