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请教Verilog中case书写用法

楼主(2015-01-06):
请教各位大神一下case语句的用法,
case(cnt)
3'd0:a<= 3'd0;
3'd1:a<=3'd1;
3'd2,3'd3,3'd4:a <= 3'd2;
3'd5: a<= 3'd4;
default: a<= 3'd6;
endcase

上述语句的第4行,"3'd2,3'd3,3'd4:a <= 3'd2;"可否写成"3'd2-3'd4:a <= 3'd2;"
或者有无如VHDL中类似"x2 to x4"的书写方法,不用将2,3,4用逗号隔开全部列出来

先谢过诸位

网友A:
应该不行吧

网友B(2017-12-17):
不行吧,你这样是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