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高频放大与变压器

楼主(2015-01-06):
(无正文)

网友A:
从带宽要求10MHz到60MHz看,可以用阻容耦合。但相当不易,尤其是输入仅1uV,噪声比较难处理。

楼主:
我用9018搭了3级,每一级的参数都是一样的,5v电压,共射级,基级分压,上10k,下3.3k,集电极1k,发射级220R,旁路10nf,每级耦合0.1uf,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输出也有波形在跳动,不明白哪里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参数牛X,学习学习。9018不可能了,用JFET或运放吧。

楼主:
不想用运放呀,对jfet也不了解,2sc335x能符合要求吗

楼主:
刚开始我把每一级的集电极1k电阻用rfc代替,3级连起里,然后输出看到了20+MHz的自激波。一下束手无策了,然后又返回原方案了,ls何不好人做到底,上个电路图。

网友C:
还是用射频IC方案来搞,找下ADI的官网。

网友A:
集电极电阻用到1k,带宽要做到60MHz简直是开玩笑。
带宽10MHz,集电极负载就必须加电感补偿。
那么多级放大,电源退耦必须很小心地处理。

楼主:
集电极的电阻和带宽还有联系吗,加大阻值还是减小,为什么还要加补偿电感。其实我也是突发奇想的,所以确定了一级的参数,然后就几级串起来了,自己心底也怀疑有问题的。对模电不懂,所以就这事在此发帖,希望大家多多建议,好学习再学习

网友D:
参照一下以前的分立元件的晶体管收音机或电视机中放电路

楼主:
在集电极加电感的原因是什么?补偿如何得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集电极加电感的原因是什么?补偿如何得来的

集电极对地(发射极)存在分布电容,(对基极更存在分布电容),集电极电阻越大,流过分布电容的电流也越大,而且容抗随频率升高而减小,所以高频增益会降低。
加电感是为了补偿因容抗减小导致的增益减小。
13楼所说是对的,别说元件参数,在这么高频率下,元件位置的微小变化,甚至某电容稍微歪向某一侧1mm,都会对频率响应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网友E:
50M的带宽, 1uV的幅度, 要先看香农公式在现有技术水平的条件下面答不答应.

在我的映像里, 98年处理3KHz的带宽, 可接受0.125uV的输入幅度, 电路底噪也达到信号的一半幅度了.

02年做FM接收头, 行业内20dB信噪比的灵敏度大约是2uV, 这个带宽是150K

无线电视的带宽大约是6M左右, 灵敏度好像是100uV量级

54Mb/s速率的WIFI,基带带宽约20M,接收机有限灵敏度只有160uV, 输入信号低于该值速率就会下降, 3uV时下降到1Mb/s

网友E:
楼主:违背理论极限的需求,直接给项目方一个耳刮子。这活儿不能接。

楼主:
玄机真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