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基础不好怎么破?

楼主(2015-01-06):
电子方面的基础不是很好。有好多东西都没有概念。具体说说吧。
1,手册看不懂。这个首先因为多数是英文的看着就蒙。芯片手册大的(比如某单片机SHEET),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芯片手册小点的(一些常用器件)看看典型电路还能简单用用,可总感觉用的不是很灵活。(多数是只应用了最简单的典型电路,复杂的看的似懂非懂,不敢用)。而最头痛的是有些手册中电气特性中一些参数符号代表的含义不懂(看解释也不是很理解)。可能有些参数不必太在乎,可有时候我就不知道用某个芯片时该注意哪几个或者哪些参数???
2,具体说个例子:TL432在用的时候都要注意哪些参数(最好截图告诉我哪个参数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图中Iref 这在应用时要注意什么吗?还有典型电路中的Vka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感觉R1和R2反了呢,怎么?(用具体关心如何计算么,大家一般都是直接用么?) 百度了432有人说它可以输出1.24到36V的电压,可它的耐压不才15V么?
3,截图中的Vsd是什么意思?是MOS管的管压降么?如果不是,那哪个参数是?  还有ID表示的是正常工作电流的大小对么?
4,BT151-500R  手册截图中IT就是它正常工作时的电流么?
5,想三极管,mos管,可控硅,这类开关器件 正常工作电流和最大电流有什么大概关系么?比如至少大于2倍啊什么的。
6,5V直流电机,直接上电断电对整个系统干扰大。我知道感性负载一般加续流二极管。可同事直接在电流两端加一个大一个小电容说是滤波,之后干扰就很下了。不是很明白。还有,大的电解电容滤波速度慢么?
7,驱动继电器,我看有的电路时直接拿三极管驱动,而有的就加了光耦。我想问什么时候加光耦什么时候不加?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还会干扰到单片机么?
8,一个系统输入12V电压,有12的设备,并且开启后耗电较多。系统通过12V后降压出5V给其他芯片等供电。但在12V大设备的开启和关闭瞬间系统不是很稳定,会干扰其他芯片的供电等。这个如何解决。(电源处都有去耦,滤波电容)
9,电子基础不好,很多知识不懂,有次同事说比较器,什么失调。我完全没听说过,感觉好惭愧。希望大家给推荐几本基础点的书,同时希望兼顾实用性。谢谢大家。

楼主:
这里是截图。

楼主:
有人嘛?能为小弟解答几个问题也好啊!!

网友A:
楼主学的是什么专业
这里的高手可以根据你的基础对症下药

网友B:
买两本书学学就行了

网友C:
电子电路知识,也需要靠日积月累,楼主在论坛里多下载些资料,慢慢消化吧

网友D:
一回生,两回熟,这流程搞过几次就上手啦,多点百度吧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 基础是必须要掌握的. 不好就再学一遍. 有些东西是不能靠取巧的.
多学, 多看, 多积累, 多思考.
还有多逛论坛, 思考人家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两本书学学就行了

具体点的呢?推荐几本书,各个方面的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 基础是必须要掌握的. 不好就再学一遍. 有些东西是不能靠取巧的.
多学, 多看, 多积累, 多思 ...

没有想要取巧,就是有时问题碰到后没有基础根本不理解。有些东西有点模棱两可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