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S时出现了问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啦

楼主(2015-01-06):
编译时会出现错误,如下图,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种问题是安装ccs时c++库文件安装有问题,或者安装之后,又安装其他软件时对C++库的配置或者版本进行了修改或升级。
总的来说,就是ccs运行所依赖的c++库出现了问题。
建议对ccs完全卸载后,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