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电路,连烧两次三极管了

楼主(2015-01-07):
小弟第一次被指定来搞电路,想要用一个幅值5V的交流信号,通过放大得到一个幅值3A的交流电流。对精度不要求,只是送到一个交流电流表去让其工作。输入信号为D/A的信号,电流小。想用达林顿做,烧了两次管子了,楼主也不知道这个放向行得通不。计划再这样试试,恳请指点。或者怎么样做才能达到目的?请不要骂我,一点都不懂。

楼主:
图怎么发不出去?

网友A:
图还在你自己的桌面上,别人看不到。要传上来才行。

网友B:
幅值3A的交流电流???
说错了吧

网友C:
3A的交流电流,电压多少?

网友D:
看不到图。。。。。

网友E:
幅值3A不算很困难,问题是频率要求多少?

网友F:
看不到图,用功率放大电路即可

网友G:
不能用达林顿,达林顿不是用来放大的,是用来当开关的。用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H:
如果仅仅为了让电流表显示,没必要这么做吧

网友I:
我记得有个电路的名称叫做 压控电流源 。楼主不妨搜索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