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感觉市场上有经销商售卖次品STM32系列

楼主(2015-01-07):
电路板还是那些电路板,焊接的人还是同一个人,烙铁还是那把烙铁,用过上千片103VET6,基本没有问题;最近新进了一批近300片,用了不到70片就发现近6片有问题,有的是引脚输出不高不低的电平,有的是引脚输出低电平后不RST的话就不能回到高电平;本人担心有的经销商在售卖检测不合格的次品,一部分国人为了利什么事都做。

网友A:
应该是翻新品,很多了,中过招,现在是太便宜的STM32不敢买

网友B: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C:
问哪家买的呢?

网友C:
请找正规代理商吧;

网友D:
有时也没那么绝对,高价的也可能是旧货,我就碰到过。关键要看芯片有没有翻新过的痕迹,还要注意批号和版本号等。

网友E:
力源...直接找代理商.

网友F:
这种事情不过是猜测而已,除非你用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况且你的焊接是手工焊接,无论你的手艺都好,终究都是要用人,如何保证静电防护?

经常遇到客户遇到问题总是习惯说的话: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行呢?不愿意检查过去自己做的是否合理,只在意现在的结果。往往深究下去,都是超范围使用导致或意外的微小疏忽导致。所以有问题,个人认为,最好先检查自己的方式是否合理?

当然我不否认可能有翻新片的存在,不过目前我还真没遇到。也许是正式的代理,这些用翻新的不可能敢来找我们解决技术问题,所以没遇上吧。

网友G:
在哪家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翻新品,很多了,中过招,现在是太便宜的STM32不敢买

是的,我买了几片,就有一片不能用

网友H:
如果在X宝上买,确实有翻新的、打磨的,我都买到过,直接退了

网友I:
遇到过F407不能用的情况,JTAG不能连接,换一片正常。
以前遇到过F215和F103,都是内部电源脚与地短路。
以上亲历。
至于网上反映的,就更多,各种故障都有。

如果说翻新,F103还说得过去,F407才出来几年,也有翻新吗?当然,完全有可能。
如果说翻新,其他芯片没有翻新?CPLD、DSP2812没有翻新吗?也出这样的问题吗?没经历过,也没听说过。
如果焊接问题,静电保护不力,那其他芯片为什么不坏?

个人感觉,无论怎么说,STM32的质量都是不过硬的。

网友J:
最近是冬季,天气干燥,静电问题比较突出,如果加工过程不做好防静电措施,那么故障率高一点,应该是可能的。

网友K:
便宜没好货是肯定的

网友L:
以前遇到过103短路的情况,
而且短的很奇葩,换一片就没事了!
没深究过原因,X宝害人不浅啊!

网友M:
我这边是ST代理,有问题可联系我:2355925821。

网友N:
武汉力源,深圳赛易。量大安富利威雅丽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