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网口读出数据不显示?

楼主(2015-01-07):
下位机的MCU为stm32f103系列的,将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值通过网口显示在上位机的网络调试助手上,现在我可以通过串口将数据显示在串口调试助手上,但是通过网口传数据时,在上位机的网络调试助手不显示,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网络通信是正常的,我用上位机的网络调试助手给下位机发送数据123,下位机收到之后会自动将123发送给上位机,而且在网络调试助手上也显示了这个数据,说明网络通信是正常的)

网友A:
是不是格式不对

网友B:
使用UDP还是TCP协议? 数据包格式或连接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格式不对

send语句发送的是一个整型数组,我将一个float数据赋给这个整型数组,最多也就是小数点后面的数据不显示吧,但不应该所有数据都不显示啊,我的分析可能不对,现附上主函数代码,请教大神指点
#include "mcu_init.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evice.h"
#include "spi2.h"
#include "socket.h"
#include "w5500.h"
#include "at24c16.h"
#include "util.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stdio.h>

extern uint8 txsize[];
extern uint8 rxsize[];

uint8 buffer1[1024];/*定义一个1KB的缓存*/
uint8 buffer2[1024];/*定义一个1KB的缓存*/

     //温度结果  16bit
    uint16 TempValue;
    //湿度结果 16bit
    uint16 HumValue;
    //温度转换结果
    float TempResult;
    //湿度转换结果
    float HumResult;
    //校验值
    uint8 CheckValue;// = 0x00;
    //错误
    uint8 error;// = 0x00;

    //float pTempValue;
    //float pHumValue;

uint8 read_temperature_and_humidity()
  {
    Delay_ms(10000);
    ConReset();
                //获得温度和湿度数据,16位格式
    error += Measure(&TempValue,&CheckValue,TEMP);
    error += Measure(&HumValue,&CheckValue,HUMI);
                //温度湿度计算,浮点数形式
    Cal(TempValue ,HumValue,&TempResult,&HumResult);
   // pTempValue=TempResult;
   // pHumValue=HumResult;
                //通过串口输出,温度和湿度数据
           printf("温度 %2.1fC 湿度 %2.1f%%\n",TempResult,HumResult);
    return 0;

  }

void main()
{
  uint16 port=30000;/*定义一个端口并初始化*/
// uint16 len=0;

  uint8 mac[6]={0x00,0x08,0xdc,0x11,0x11,0x11};/*定义Mac变量*/
  uint8 lip[4]={192,168,10,111};/*定义lp变量*/
  uint8 sub[4]={255,255,255,0};/*定义subnet变量*/
  uint8 gw[4]={192,168,10,1};/*定义gateway变量*/
  uint8 ip[4];

  RCC_Configuration(); /* 配置单片机系统时钟*/
  RCC_Config();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NVIC_Configuration();/* 配置嵌套中断向量*/

  Systick_Init(72);/* 初始化Systick工作时钟*/
  USART1_Init(); /*初始化串口通信:115200@8-n-1*/
  at24c16_init();/*初始化eeprom*/
  printf("W5500 EVB initialization over.\r\n");

  Reset_W5500();/*硬重启W5500*/
  WIZ_SPI_Init();/*初始化SPI接口*/

  SHT10_Config();
  printf("W5500 initialized!\r\n");

  setSHAR(mac);/*配置Mac地址*/
  setSUBR(sub);/*配置子网掩码*/
  setGAR(gw);/*配置默认网关*/
  setSIPR(lip);/*配置Ip地址*/

    //Init. TX & RX Memory size of w5500
  sysinit(txsize, rxsize); /*初始化8个socket*/

  setRTR(2000);/*设置溢出时间值*/
  setRCR(3);/*设置最大重新发送次数*/

  getSIPR (ip);
  printf("IP : %d.%d.%d.%d\r\n", ip[0],ip[1],ip[2],ip[3]);
  getSUBR(ip);
  printf("SN : %d.%d.%d.%d\r\n", ip[0],ip[1],ip[2],ip[3]);
  getGAR(ip);
  printf("GW : %d.%d.%d.%d\r\n", ip[0],ip[1],ip[2],ip[3]);
  printf("Network is ready.\r\n");
  //read_temperature_and_humidity();

  while(1)
  {
     switch(getSn_SR(0))/*获取socket0的状态*/
     {
        case SOCK_INIT:/*socket初始化完成*/
           listen(0);/*在TCP模式下监听*/

           break;
         case SOCK_ESTABLISHED:/*socket连接建立*/
          if(getSn_IR(0) & Sn_IR_CON)
          {
              setSn_IR(0, Sn_IR_CON);/*Sn_IR的第0位置1*/
           }
          // len=getSn_RX_RSR(0);/*len为已接收数据的大小*/
           if(read_temperature_and_humidity()==0)
           {

             // recv(0,buffer1,len);/*W5500接收来自Sever的数据*/
              //read_temperature_and_humidity();
              buffer2[0]=TempResult;
              buffer2[1]=HumResult;
              send(0,buffer2,sizeof(buffer2));/*W5500向Server发送数据*/
              printf("温度 %2.1fC 湿度 %2.1f%%\n",TempResult,HumResult);

           }
          Delay_ms(5000);
           break;
         case SOCK_CLOSE_WAIT:/*socket等待关闭状态*/
           break;
         case SOCK_CLOSED:/*socket关闭*/
           socket(0,Sn_MR_TCP,port,Sn_MR_ND);/*打开socket0的一个端口*/
           break;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UDP还是TCP协议? 数据包格式或连接有没问题?

使用TCP协议,这个板子是stm32+w5500的板子,w5500这个网络模块里已经封装好TCP协议了,所以我自己认为数据包格式没问题,连接没有问题,上位机和下位机是可以ping通的,可能我考虑的不周全,没有发现问题在哪,现附上源码,请大神有时间帮忙看一下,非常感谢!
#include "mcu_init.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evice.h"
#include "spi2.h"
#include "socket.h"
#include "w5500.h"
#include "at24c16.h"
#include "util.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stdio.h>

extern uint8 txsize[];
extern uint8 rxsize[];

uint8 buffer1[1024];/*定义一个1KB的缓存*/
uint8 buffer2[1024];/*定义一个1KB的缓存*/

     //温度结果  16bit
    uint16 TempValue;
    //湿度结果 16bit
    uint16 HumValue;
    //温度转换结果
    float TempResult;
    //湿度转换结果
    float HumResult;
    //校验值
    uint8 CheckValue;// = 0x00;
    //错误
    uint8 error;// = 0x00;

    //float pTempValue;
    //float pHumValue;

uint8 read_temperature_and_humidity()
  {
    Delay_ms(10000);
    ConReset();
                //获得温度和湿度数据,16位格式
    error += Measure(&TempValue,&CheckValue,TEMP);
    error += Measure(&HumValue,&CheckValue,HUMI);
                //温度湿度计算,浮点数形式
    Cal(TempValue ,HumValue,&TempResult,&HumResult);
   // pTempValue=TempResult;
   // pHumValue=HumResult;
                //通过串口输出,温度和湿度数据
           printf("温度 %2.1fC 湿度 %2.1f%%\n",TempResult,HumResult);
    return 0;

  }

void main()
{
  uint16 port=30000;/*定义一个端口并初始化*/
// uint16 len=0;

  uint8 mac[6]={0x00,0x08,0xdc,0x11,0x11,0x11};/*定义Mac变量*/
  uint8 lip[4]={192,168,10,111};/*定义lp变量*/
  uint8 sub[4]={255,255,255,0};/*定义subnet变量*/
  uint8 gw[4]={192,168,10,1};/*定义gateway变量*/
  uint8 ip[4];

  RCC_Configuration(); /* 配置单片机系统时钟*/
  RCC_Config();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NVIC_Configuration();/* 配置嵌套中断向量*/

  Systick_Init(72);/* 初始化Systick工作时钟*/
  USART1_Init(); /*初始化串口通信:115200@8-n-1*/
  at24c16_init();/*初始化eeprom*/
  printf("W5500 EVB initialization over.\r\n");

  Reset_W5500();/*硬重启W5500*/
  WIZ_SPI_Init();/*初始化SPI接口*/

  SHT10_Config();
  printf("W5500 initialized!\r\n");

  setSHAR(mac);/*配置Mac地址*/
  setSUBR(sub);/*配置子网掩码*/
  setGAR(gw);/*配置默认网关*/
  setSIPR(lip);/*配置Ip地址*/

    //Init. TX & RX Memory size of w5500
  sysinit(txsize, rxsize); /*初始化8个socket*/

  setRTR(2000);/*设置溢出时间值*/
  setRCR(3);/*设置最大重新发送次数*/

  getSIPR (ip);
  printf("IP : %d.%d.%d.%d\r\n", ip[0],ip[1],ip[2],ip[3]);
  getSUBR(ip);
  printf("SN : %d.%d.%d.%d\r\n", ip[0],ip[1],ip[2],ip[3]);
  getGAR(ip);
  printf("GW : %d.%d.%d.%d\r\n", ip[0],ip[1],ip[2],ip[3]);
  printf("Network is ready.\r\n");
  //read_temperature_and_humidity();

  while(1)
  {
     switch(getSn_SR(0))/*获取socket0的状态*/
     {
        case SOCK_INIT:/*socket初始化完成*/
           listen(0);/*在TCP模式下监听*/

           break;
         case SOCK_ESTABLISHED:/*socket连接建立*/
          if(getSn_IR(0) & Sn_IR_CON)
          {
              setSn_IR(0, Sn_IR_CON);/*Sn_IR的第0位置1*/
           }
          // len=getSn_RX_RSR(0);/*len为已接收数据的大小*/
           if(read_temperature_and_humidity()==0)
           {

             // recv(0,buffer1,len);/*W5500接收来自Sever的数据*/
              //read_temperature_and_humidity();
              buffer2[0]=TempResult;
              buffer2[1]=HumResult;
              send(0,buffer2,sizeof(buffer2));/*W5500向Server发送数据*/
              printf("温度 %2.1fC 湿度 %2.1f%%\n",TempResult,HumResult);

           }
          Delay_ms(5000);
           break;
         case SOCK_CLOSE_WAIT:/*socket等待关闭状态*/
           break;
         case SOCK_CLOSED:/*socket关闭*/
           socket(0,Sn_MR_TCP,port,Sn_MR_ND);/*打开socket0的一个端口*/
           break;
     }
  }
}

网友A:
这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有些串口助手只显示ASCII码的,
有些可选显示原始数据,用这种方式查看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你发个123你要单步调试看下是否确实收到123
在win7里面如果配置不对,
或者是网络调试助手的问题
有时候你的下位机并没有正常工作,也可以返回12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有些串口助手只显示ASCII码的,

原来是数据转换的时候出问题了,现在好了,多谢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你发个123你要单步调试看下是否确实收到123
在win7里面如果配置不对,

数据转换的时候出问题了,现在解决了,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谢谢啦~

网友C:
W5500还是比较好用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长时间工作会连接不上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据转换的时候出问题了,现在解决了,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谢谢啦~

有时间最好说一下具体的原因,
说说解决的思路跟办法,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间最好说一下具体的原因,
说说解决的思路跟办法,给大家分享一下! ...

恩恩,好的。后来改了改,数据转换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具体问题主要出在if判断语句上,if判断语句最好不要用函数做判断,这样语法上没有错,逻辑上也没错,但下到单片机里之后很可能出问题,可能显示的是乱码,(为什么显示乱码我也不知道),所以最后if判断语句尽可能是个表达式,这样单片机运行的时候不会再进到另一个函数里,出问题的可能也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