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ADC检测供电电压电路(2~3V供电,ADC内部有1.5V基准)

楼主(2015-01-07):
如题,现要使用内部ADC不定期检测单片机电路的电压(2~3V),又要求低功耗为好,直接用电阻分压VCC会导致微安级的静态电流。用三极管开关分压电路,饱和压降又不定。求合适的方法电路。谢谢。
单片机ADC内部有一个1.5V基准源,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网友A:
用MOS管做开关。现在MOS管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S管做开关。现在MOS管又不贵

谢谢,MOS管做开关导通压降的稳定性有多少?测出来的电压准吗

网友A:
MOS管导通后表现为小电阻,比如100毫欧。如果串联10K的电阻做分压,只有十万分之一的误差,用12位ADC可以忽略

网友B:
用MOS管,2V和ADC的1.5V的开启电压可能有点小,所以MOS管的压降也不一定是确定的,你可以试试。
用三极管开关分压电路,饱和压降又不定,确实是这样。但是你也可以试试,用ADC的1.5V引入基极电流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