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手求教,结构体初始化,用的keil4编译器

楼主(2015-01-07):
typedef struct _x{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x;

x data = {
.a = 1,
.b = 2,
.c = 3,
};
这样初始化有什么问题,用keil4编译的时候出错,expected an expression。

网友A:
x data = { 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x data = { 1,2,3};

嗯,但是当结构体很大,而且不是每个成员都要赋值的时候呢

网友B:
那就改相应的成员赋值,一条条语句写;

楼主:
我发现原因了,原来是工程是要在option--c/c++--misc controls里面输入--C99,让编译器支持C99标准

网友C(2015-04-22):
请教楼主,你问题怎么解决的,我加了--c99和--gnu都不行,提示
Lcd65168.c: Internal fault: [0x512f86:410791]
Lcd65168.c: Please contact your supplier.

楼主(2015-07-22):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你问题怎么解决的,我加了--c99和--gnu都不行,提示
Lcd65168.c: Internal fault: [0x512f86:410 ...

额。。。过太久了,我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