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OS管的GPS模块电源控制电路在电源关断时总有250uA的电流

楼主(2015-01-07):
    首先,板子是要求低功耗设计的,所以GPS模块在不使用时需要进行断电,电路图如下:

    实际调试的时候发现,VGPS_CTL给高电平的时候,有大约250uA的电流流到GPS模块去了,拆掉模块或者MOS管就正常了。
    在此向咨询下该电路是否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具体250uA电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导通时,GPS模块需要多大电流?如果阻抗够大的话,有可能是C13和C14放电引起的。

网友B:
拿万用表测试MOS是否泄漏;

网友C:
明显分析问题的方向错误。
是从UART的GPIO漏过去的。
关闭GPRS模块电源时候,要将UART设置成输入或者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分析问题的方向错误。
是从UART的GPIO漏过去的。
关闭GPRS模块电源时候,要将UART设置成输入或者输出低 ...

这个我有考虑到,所以在软件上当我给模块断电后,我会把UART的引脚设置为IO口,具体是输出置0。我再确认下吧。

网友D:
检查IO部分,跟MOS管无关。

网友E:
如果VGPS_CTL上面接有其他器件,导致输出电平不够高的话。可能会导致PMOS导通,要知道PMOS的导通门限电压可能只有-0.4V。建议用开漏驱动并去掉其他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IO部分,跟MOS管无关。

IO口?你指的是这部分电路的IO口?板子都是从最小系统开始焊的,焊一点测一点电流,最后焊到GPS模块,发现电流就异常了。MOS管拆掉或者模块拆掉电流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VGPS_CTL上面接有其他器件,导致输出电平不够高的话。可能会导致PMOS导通,要知道PMOS的导通门限电压可 ...

VGPS_CTL直接就接到MCU的IO口上的,测试的时候量过这个脚的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IO口?你指的是这部分电路的IO口?板子都是从最小系统开始焊的,焊一点测一点电流,最后焊到GPS模块,发 ...

与GPS模块连接的IO在低功耗时必须处理,绝对不能处于弱上拉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GPS模块连接的IO在低功耗时必须处理,绝对不能处于弱上拉态。

我又了解了下,这个250uA的电流是从MOD管的S级走到G级的

网友F:
估计MOS管是假的.用AO3401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与GPS模块连接的IO在低功耗时必须处理,绝对不能处于弱上拉态。

只要将CPU的VGPS_CTL这个管脚和MOS管G极断开,功耗就对了,接上就不行,加三极管驱动也不行

网友C:
你的控制信号是否是3.3V电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的控制信号是否是3.3V电平的?

是3.3V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又了解了下,这个250uA的电流是从MOD管的S级走到G级的

MOS管的栅极与漏极源极之间是绝缘的,根本不可能有漏电流。

网友H:
估计IO高电平比3.3V略低,试试配置这个口为OD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IO高电平比3.3V略低,试试配置这个口为OD输出

估计不行吧,芯片是msp430f5438a,IO口好像都是推挽输出模式的,寄存器配置里面找不到其他配置内容。后来设置为输入,现象一样,感觉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I:
可能是系统通0v地不一致,有时候MCU的IO口是用MOS管或三极管接到0v的,自身有一定的压降,造成输出时满足逻辑电路的0,但并不是绝对系统0v,有这一点点电压就容易造成P-MOS的漏电。
建议VGPS_CTL处变成下拉电阻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费劲周折后,问题大概解决了,但是还是有很疑惑的地方。
最后查出来是MCU的GPIO问题,MCU型号是MSP430F5438A,引脚是P2.3,这个引脚给高电平加到VGPS_CTL上,发现有漏电流存在,后来把这个引脚线割掉,飞了一根线将P6.3引脚接过去,就没问题了。
怎么会漏电呢?换了一个引脚就好了,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