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怎么烧写imx6的mac

楼主(2015-01-07):
有没有人帮忙cat下/sys/fsl_otp/HW_OCOTP_MAC0
想看下是什么格式的,还有MAC的高位低位那个在前那个在后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哪个系列的处理器,还有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我帮你看一下。

楼主:
已解决,分享下:48位MAC 01:02:03:04:05:06
高16位: echo 0x0102     /sys/fsl_otp/HW_OCOTP_MAC1
低32位: echo 0x03040506 /sys/fsl_otp/HW_OCOTP_MAC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分享下:48位MAC 01:02:03:04:05:06
高16位: echo 0x0102     /sys/fsl_otp/HW_OCOTP_MAC1
低32位 ...

顶你!谢谢分享,
另外请教一下,
1) 你确认这个的用途是?
2) 为何我在/sys/  没有查看到fsl_otp的文件夹
    ubuntu@ubuntu:/sys$ ls
   block  bus  class  dev  devices  firmware  fs  hypervisor  kernel  module  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你!谢谢分享,
另外请教一下,
1) 你确认这个的用途是?

我的是android的系统,用来烧保险丝fuse的,写到这两个文件下,系统就会自己烧保险丝了,重启,ifconfig就能看到自己写入的MAC地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android的系统,用来烧保险丝fuse的,写到这两个文件下,系统就会自己烧保险丝了,重启,ifconfig ...

你好,我在android 的开发环境下,/sys/目录下,为何无法查看到你所说的文件夹fsl_ot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android 的开发环境下,/sys/目录下,为何无法查看到你所说的文件夹fsl_otp ...

root@android:/sys # ls
block
bus
class
dev
devices
firmware
fs
fsl_otp
kernel
module
power
具体我就不清楚了,不知道为什么的你的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哪个系列的处理器,还有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我帮你看一下。 ...

Rita 你好,请教一下,我在i.mx的android开发环境中找不到楼主所说的 fsl_otp目录,
/sys 目录下的 fsl_otp 目录是如何产生的?一般作什么用途,谢谢
不仅如此,我在ltib,yocto的两个开发环境/sys目录下,也没有找到fsl_otp目录,为何?

网友C(2015-04-16):
高端的应用,哈哈

网友D(2015-07-31):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分享下:48位MAC 01:02:03:04:05:06
高16位: echo 0x0102     /sys/fsl_otp/HW_OCOTP_MAC1
低32位 ...

你好,我的PCB读取这两个寄存器的值是0,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