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高手反激式电源能否输出正负电压?

楼主(2015-01-07):
如上图所示,左边为变压器一次,右侧为输出,并用三端稳压器稳压,请高手指教这样的电路是否可行,能否详细说明下。

楼主:
@maychang, @jjjyufan, @不亦心, @yytda

网友A:
为什么不问我呢??

开启的时候,初级线圈出现上正下负的电压
关闭的时候,初级线圈出现上负下正的电压
能够输出正负电压

网友B:
方案可行,次级没有线性稳压,正负电压可能不对称,有了线性稳压,应该可以

网友C:
空载可能没问题,负载不平衡的话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问我呢??

开启的时候,初级线圈出现上正下负的电压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可行,次级没有线性稳压,正负电压可能不对称,有了线性稳压,应该可以 ...

我们领导说这样有问题,但也没听懂他说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可能没问题,负载不平衡的话就不好说了

负载不平衡,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D:
负载不平衡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当然可以。。。。。

网友F:
貌似这是我们大学工程训练的第一个题目!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C:
负载不平衡稳压性能就会下降,毕竟你只能取样正电压或者负电压输出。

网友G:
反馈点取好,

网友H:
虽然次端两个绕组波形不同,(正、逆程)但经过稳压是没问题的!过载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