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INT5设置为上升沿触发,外部电路下拉,为什么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5-01-07):
外部中断5上升沿触发,按键按下后,进不了中断。电路图是:PE5下拉电阻接地,并且接一个按键,按键另一端接+5V.

#include <mega64.h>
#include <delay.h>

#define LEDALLON PORTC = 0x00;//PC口低电平时LED灯亮
#define LEDALLOFF PORTC = 0xff;

void PortInitial(void)
{
  DDRC = 0xff;
  PORTC = 0xff;
  DDRE &= ~(1<<5);//PE5设置为输入,外部电路实现下拉

}
void DeviceInitial(void)
{
    #asm("cli");
    #asm("nop");
    EIMSK = 0xff;
    EIFR = 0x00;
    // EICRB:ISCx1,ISCx0:00低电平触发 ,01任意电平变化触发,10下降沿触发,11上升沿触发

    EICRB = ((1<<ISC50)|(1<<ISC51));
    EIMSK =  1<<INT5;

    #asm("sei");
    #asm("nop");
}

void main(void)
{
    PortInitial();
    DeviceInitial();
    while(1)
    {
        LEDALLON;
    }
}

interrupt [EXT_INT5] void led5ctrl(void)
{
delay_ms(10);
while((PINE&0x20)==0x20)//等待释放
    {
        PORTC = 0xdf;
    }
}

网友A:
1检查程序
2.测PE5有没有跳变沿

网友B:
先判断软件有没有在正常运行 (主要是晶振设置正常否, 有没有被看门狗咬住了).

再看看 PE5 有没有上升沿信号, 可以人为给个信号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