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UC140这板支持TF卡么

楼主(2015-01-07):
初学者求大神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只要有SPI接口的MCU都可以支持SD卡,支持TF卡,除非是SDHC格式的而SPI速度跟不上

网友A:
SD卡和TF在操作的时候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和TF在操作的时候是一回事

谢谢了,另外请问有TF卡的学习例程么,我想参考学习

网友B:
TF,SD卡都是一样的,接口都可以通过SPI协议读写,如果有SPI接口就可以通过寄存器操作读写,如果没有,就可以通过IO模拟SPI读写。

网友:
该班子支持,没问题

网友C:
spi或者模拟都行,不过速度上不去

网友D:
不知道是否支持SD模式?

网友E:
速度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