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系列CPU如何实现高强度加密且不影响批量生产

楼主(2015-01-07):
请问K60系列CPU有哪些推荐的加密措施,并且希望加入加密措施后不要带来太大的生产成本,Thanks

网友A:
关于加密,楼主可以直接使用K60自带的加密。
不知道楼主加密之后,自己还是是否希望读出?
如果自己都不需要读出的话,那么可以加密为最高级别的等级,自己也将会无法解锁。
方法,禁止Backdoor解锁,使能加密。
如果自己需要读出,就使能BACKDOOR Key,并且设置后门密钥。
加密只需要修改flash地址0X40C的值即可,不会增加批量生产成本。
比如0x40c地址修改为FF, 则后门密钥禁止加密。
如果值为0XBF,即后门密钥使能加密,自己可以通过设置的密钥来访问flash。

楼主:
Kinetis芯片目前有无被硬件**的先例? 就是开盖,狙加密位,然后读取,这种物理**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Kinetis芯片目前有无被硬件**的先例? 就是开盖,狙加密位,然后读取,这种物理**方式 ...

飞思卡尔的加密技术还是很好的,目前为止我没有听到被**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