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源

楼主(2015-01-07):
大神们,
   实验室要用到输出1000V/50MA左右的电源,各位大神有推荐购买的型号么?没买过这么高电压的东西,也不懂。。。。。
   多谢啊!

网友A:
额!…回贴怎么不见了!…哼!
    可能是非标品!…自己动手做!…

网友:
这次就从20毫安上升到50毫安 ???

呵,这是之前发的,开始准备采购,后面决定自己做。

网友B:
这类非标电源只有定制,市面上没有现成的产品。如要定做可联系:13868047533

网友C:
搜一下 天津 东文

网友D:
请问电流是50毫安吗?精度要求是多少?我们有高压的1000V/30A的电源

网友E:
我们有1000V输出高压电源,可调的,功率没那么小,几百瓦,实验那种,上海简盛电子,QQ1838766976,网站 www.fectsim.com,不过网站上没有标出来

网友F:
我们可以做1000V,600mA的,你的功率小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