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RCD吸收电路

楼主(2015-01-07):
4.RCD电阻电容乘积R×C合理,C偏小
如果参数选择合理,mos管开通前,电容上的电压接近次级反射电压,此时电容能量泄放完毕,缺点是此时电压尖峰比较高,电容和mos管应力都很大.

请问这个过程是怎么分析的?Vcap和Vds横轴的虚线分别表示的是什么?Vcap表示的是RCD缓冲电路中电容两端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