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虚拟机文件夹拷贝问题

楼主(2015-01-07):
(无正文)

网友A:
我知道,先把文件拷贝到u盘,再在linux虚拟机下插入u盘,使用mount命令挂载u盘,再拷贝就可以咯

网友B:
建议装个WinSCP,通过WinSCP来传输文件挺方便的

网友C(2015-05-02):
虚拟机一般都可以设置共享盘的。

网友D:
samba或者vm本身自带的共享文件夹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