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CPU

楼主(2015-01-07):
在废品收购店里面看到一块主板,貌似是服务器的主板,就收下来了,准备玩一玩
下图是网上下的相片
型号是华硕NCLV-DS2,

问题是收到只有一块CPU,所以拆下来看看型号,想去淘宝一块CPU;

上面就只有intel xeon 主频,总线频率一阶二级缓存都没有。

网友A:
前几年的时候,我也经常去废品收购站,看到什么东西能用就收下来,现在我家里面的台式机,除了显示器之外,主机里面的东西都是从废品收购站一块一块找出来的,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不用花太多的钱,这种感觉很爽,后果就是,家里面搞了一大堆的电子垃圾。

网友B:
一个CPU估计也能跑起来吧,再用软件看CPU型号也不迟。
要买回来发现不能跑,那不抓瞎?

网友C:
这个是Intel的至强CPU,服务器专用的,可以淘一个同样型号的,也应该可以单CPU工作。另外特别注意内存,有些服务器主板是很挑内存的,根据主板型号在网上搜索有关信息吧。

网友D:
淘宝一堆
在配个电源 插根条子就可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的时候,我也经常去废品收购站,看到什么东西能用就收下来,现在我家里面的台式机,除了显示器之外, ...

我去那边主要是便宜。。。但是,很少的,偶尔一次碰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CPU估计也能跑起来吧,再用软件看CPU型号也不迟。
要买回来发现不能跑,那不抓瞎? ...

哈哈,我就是不太确定,现在知道一颗可能也能跑起来的话就先搭起来,看能不能跑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Intel的至强CPU,服务器专用的,可以淘一个同样型号的,也应该可以单CPU工作。另外特别注意内存,有 ...

之前还不知道可能可以单CPU跑起来的,所以上来问CPU型号的,  内存买的时候自带的了,
哈哈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一堆
在配个电源 插根条子就可以玩了

恩 电源和内存都带了的,就是缺一颗CPU的,哦还有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