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clkout的电压为1/2的VCC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07):
rt

网友A:
万用表测的?换示波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的?换示波器呢?

是的,万用表测得,换示波器之后没有振幅,是由于晶振没有起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的?换示波器呢?

晶振两脚压差为0.06V,应该是起振的感觉

网友B:
是不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C:
示波器没有波形就是没有起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配置的问题?

那要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没有波形就是没有起振呗。

但是晶振两脚的压差应该是起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