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讯问题

楼主(2015-01-07):
用12v/1A的电源适配器,PC可以正常接收到信号 ,用12V/3A的电源适配器,PC就无法显示信号。 用示波器测量板子RS232输出信号都是一样的,电源纹波完全满足芯片要求。

楼主:
芯片用的是sp3232 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吧,注意接大地就没事了。这是因未接大地由Y电容带来的过高共模干扰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吧,注意接大地就没事了。这是因未接大地由Y电容带来的过高共模干扰导致的。 ...

是开关电源,是要板子接大地吗 ?现在单板没办法接大地呀!
5V/1A 的电源适配器也是开关电源,它为什么没有共模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开关电源,是要板子接大地吗 ?现在单板没办法接大地呀!
5V/1A 的电源适配器也是开关电源,它为什么没 ...

台式计算机本来就要求接大地,所有带Y电容的开关电源都有此要求,没有Y电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Y电容是部分设备的强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计算机本来就要求接大地,所有带Y电容的开关电源都有此要求,没有Y电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Y电容是部 ...

按照您说的,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