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RF类产品在工作一段时间后灵敏度极度衰减

楼主(2015-01-07):
产品硬件是用环氧树脂胶封在结构当中的,包括RF模块,然后天线引出来封在结构中的一个空腔内,在实际给客户使用中,部分产品(概率较小)出现灵敏度极度衰减以至于不能正常通信。
考虑到的几种可能性:
1.天线的不可知形变
2.频偏
3.可能内部空腔留有水汽,外部环境变冷时凝结,对信号造成干扰
4.可能存在的硬件问题
5.软件问题

请大家帮分析下

网友A:
应该是封胶工艺不良和/或胶的材料不对,吸潮导致分布参数巨变使灵敏度大幅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