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硬件的稳定性和性能

楼主(2015-01-07):
我想,产品的稳定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PCB打样,元器件采购,贴片焊接,组装,到最后的测试等等过程。我这里提到的产品是要硬件封胶的,属于低功耗产品,但是在使用过程中部分产品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因为所有东西都被胶死了,有问题的设备我们也无法进行检查。
在此我想请教下:
封胶用的一般是环氧树脂胶,是否会对硬件产生其他的一些影响?产品经过测试通过后,进行封胶,但是有些问题产品拆回检查后,发现电池电量使用情况大大超过正常值,且测电流发现电流较大不正常,产品的程序也跑不起来,具体原因也不好查,有可能是元器件的老化,有可能是胶对硬件长期影响的积累等等,还是硬件设计的问题?使用胶给硬件封住就一定能够对硬件进行全面保护而不受外界影响?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士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封胶要讲究胶的材质以及封胶工艺,选择不当或者工艺不良,弄巧成拙。

网友B:
环氧树脂灌封 假如产品本身有器件管脚虚焊 可能会暴露出来 但是是个别现象 如果楼主出问题产品较多 建议查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灌封 假如产品本身有器件管脚虚焊 可能会暴露出来 但是是个别现象 如果楼主出问题产品较多 建议查 ...

如果虚焊情况下灌封,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