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问用arm控制开关管应选择哪种arm(初学者入门)

楼主(2015-01-07):
初学者,有少许c和单片机基础,想在一个月内初步学习arm,应选择哪款arm学习?(此款arm可符合以下项目要求)
采用单片机及相关电路对液体加热装置进行智能控制,装置的控制要点在于自动检测LC回路的谐振频率,通过开关量输入来判断H桥不运作或是输出正方波给LC负载,通过交变磁场产生涡流使容器产生焦耳热,相对于电阻热传导热量损失少,因此可以提高热效率,节省电能。

网友A:
初学者,有少许c和单片机基础,想在一个月内初步学习arm,搞定这个项目, 不可能.
如果非要 ARM, 还是推荐 STM32 给你吧.
这么短的时间, 最好挑你最熟悉的单片机来做.

网友:
说白了这个东西就是感应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