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ano100 无法进入定时器中断?第一次用新唐的单片 求解决

楼主(2015-01-07):
void Timer0_Init(void)
{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XT, 0);

    // Set timer frequency to 10Hz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0);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TIMER_EnableInt(TIMER0);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Start Timer 0
    TIMER_Start(TIMER0);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flag == 0)
    {
        flag = 1;
        LED_UP_GREEN = 0;
        LED_UP_RED   = 1;
    }
    else
    {
        flag = 0;
        LED_UP_GREEN = 1;
        LED_UP_RED   = 0;
    }

    // clear timer interrupt flag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
调试发现初始化的后三句,根本没有执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参考下这位: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highlight=nano130

在一次使能后,CTL.ACT却没有置位,你可以做个do{}while语句,重复检查ACT状态

网友B:
楼主为何不参考官方的例程呢?那是用库函数实现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问题没,解决了,出来分享一下经验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配置时钟的时候,忘记解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配置时钟的时候,忘记解锁了

噢,恭喜啊,以后就不会出现这种失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配置时钟的时候,忘记解锁了

谢谢分享

网友C:
恭喜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问题解决

参加研讨会确认邮件已发,你回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问题解决

赶紧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