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sabre ubuntu 系统不能使USB 摄像头

楼主(2015-01-07):
各位大神好,最近刚刚开始上手 imx6板子,想在上面做一些图像采集相关的工作,板载摄像头分辨率比较低,所以打算选用的usb'摄像头但是,发现好像这这块板子的ubuntu系统并不支持我的摄像头,UVC 摄像头可以在x86的ubuntu14.04上正常使用。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知道为什么这块板子尚不能使用?谢谢,刚开始学习,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网友:
需要驱动

网友B:
在x86的ubuntu14.04上可以正常使用,不代表在板子上就可以使用。PC上面的ubuntu14.04内置很多常用的驱动,嵌入式可能有些就没有。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查看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3688

网友A:
3楼朋友说的对,你要先移植一下camera的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imx6q sabre 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x6q sabre sd

楼主你好,请问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朋友说的对,你要先移植一下camera的驱动的。

谢谢,Rita,那个帖子我之前看过了的,因为以前没有做过驱动移植,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在Imx6 sabre sd板子上移植驱动的资料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吗?

是的,飞思卡尔的 imx6q sabre sdp  是开发平台 带9.7寸触摸屏的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飞思卡尔的 imx6q sabre sdp  是开发平台 带9.7寸触摸屏的那个

楼主你好,如果你使用的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版本的BSP的话,我们的官网文档中有 i.MX_6Dual6Quad_BSP_Porting_Guide.pdf (719.5 KB, 下载次数: 31) 是关于移植的。
i.MX_6Dual6Quad_Linux_Reference_Manual.zip (1.55 MB, 下载次数: 44) 是我们的linux BSP结构的说明文档你看一下,有助于你对BSP个部分的理解。

网友A: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谢谢了 ,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现在你的camera可以正常使用了吗?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帮助,我的摄像头已经可以用了。总结原因有二:首先要确定摄像头的型号是UVC摄像头,其二、是采集图像的是我用的usb-HUB带宽不够导致才失败。确认这两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谢谢大家

顶楼主。不是uvc的摄像头在linux3的内核移植的确很麻烦。

网友C(2015-04-16):
仅仅试过官方板子上面两个摄像头的飘过......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