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低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5-01-07):
本人小白一个,学校要做一个项目:低频功率放大器。但是完全没有思路(项目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真心不知道该做什么,模电课上学的功放电路就是一个用三极管构成的功放,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用。求有经验的前辈给一下思路,不期望有具体的指导,只是希望给讲解一下应该做什么,流程是什么。十分感谢。

网友A:
推挽电路即可,模电书都有

网友B:
低频功率放大器现在有集成产品。输出功率较小的如LM386,输出功率大致上数百mW,输出功率较大的如LM3886,输出功率可达50W以上。更有D类功率放大器模块,输出功率可达数百W。
这些功率放大器,看看datasheet,照图焊接即可,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比给这些功率放大器供电的电源还简单。
如果是要你们按照模拟电路课本上的叙述用分立件构建,那是比较复杂的。若只要求能够工作,还比较简单,若对各项指标有比较苛刻的要求,则相当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