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输出信号要加电容喃~~?d阿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输出脉冲接一个施密特触发器进行脉冲整形,结果我发现这个触发器的资料上面尽然在输出端口接了一个电容和电阻,这是什么意思喃~?接一个电容 那会不会把我的有效脉冲都滤掉啊··这个施密特触发器型号是74LVC1G17,见下图。

网友A(2015-01-07):
加负载测试示意

网友B:
看看图的标题吧,那是人家的测试方法。

网友C:
CL和RL都是负载,你可以不要的。

网友D:
那个是人家测试负载能力的电路,你不可以在电路上放这些元件的。

网友E:
粗心大意

网友F:
“接一个电容 那会不会把我的有效脉冲都滤掉啊”,如果这样,以后我们都不能用示波器测波形了?如泰克P2220探头10X和1X档分别是10M/16pF和1M/95pF。

网友G:
那是测量用的,相当于你可能接的负载。。。

网友H:
测试条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