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STM32烧了4个,烧得手发抖

楼主(2015-01-07):
就是这个电路,大神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烧芯片?
刚开始只焊了2个继电器,烧了,于是把继电器拿下来其他电路都正常,于是又焊了一个继电器上去,还算正常,以为第一次是芯片脚连锡短路造成的,结果又把继电器全焊上去结果又烧了,来来回烧了四个也找不到原因,求助。。

网友A:
继电器没有加二极管啊,反电压烧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没有加二极管啊,反电压烧了呗

好像2803内置了续流二极管吧

网友B:
第一:糸统跟继电器没有隔离,第二:继电器功率太大。需要更大的更快速的泄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糸统跟继电器没有隔离,第二:继电器功率太大。需要更大的更快速的泄放管。 ...

好吧,那我试试,另外估计还跟595的OE有点关系,一上电瞬间继电器好似全部吸合,因此造成了很大的反向电压,不过我不明白的是如果是因为继电器线圈电压造成的应该是烧2803才对啊,干嘛烧我的MCU?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那我试试,另外估计还跟595的OE有点关系,一上电瞬间继电器好似全部吸合,因此造成了很大的反向电 ...

没有快速TVS限压的话,MCU是最脆弱的。应是端口被击穿短路了吧。上电时不能继电器动作的,这是设计时没有考量的问题。要考量上电复位状态时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那我试试,另外估计还跟595的OE有点关系,一上电瞬间继电器好似全部吸合,因此造成了很大的反向电 ...

在4V那里加一个TVS5V的管子,看是否烧。看你的电路连个TVS,PTC,稳压管也没有,可靠性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快速TVS限压的话,MCU是最脆弱的。应是端口被击穿短路了吧。上电时不能继电器动作的,这是设计时没有 ...

程序初始化都是默认关闭的,但是一上电就会莫名其妙的被吸合,然后MCU就挂了,如果是因为595上电状态不确定,那理论上在us级别的时间内STM32就会进行初始化,继电器是来不及反应的

网友B(点评):
你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电源还没有达到正常时,MCU是无法初始化的,但595输出使继电器动作的。595与MCU谁快的问题。

网友C(点评):
当MCU上电还没跑程序之前,管脚电平就不是程序所初始化的那样吧

网友D:
楼主给的电路不全,无法判断。

网友E:
3.3v电源加一个续流二极管,均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程序初始化都是默认关闭的,但是一上电就会莫名其妙的被吸合,然后MCU就挂了,如果是因为595上电状态不确 ...

解决方法可以,74HC595 OE脚接MCU控制并且接上啦电阻,就不会造成上电MCU还未初始化,继电器就动作。

网友F:
看了半天,怎么没看出来那些线路接到你的STM32上!
真不好找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了半天,怎么没看出来那些线路接到你的STM32上!
真不好找原因!

应该是“595 ST"、"595 SH”、"595 DS“,所以烧MCU I/O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H:
由于没有隔离,继电器动作势必会影响控制线圈侧12V电压,12V电压波动引起4V电压波动,最终抬升3.3V电压,烧坏STM32。
ULN2803的耐压性比STM32好多了,所以前者不容易烧坏。
在12V输入侧,加入LC滤波电路,加些去耦电容;
在4V侧,加入些瞬态抑制二极管;
当然,采用隔离方案就更好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就是595的问题,原来用的DIP插件只需将595DS加个下拉电阻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贴片的595不行,但是将OE上拉就不会了,也可能是奸商给我的次货

感谢zyj9490和CY工程师两位大师,通过这个小插曲也发现了2803虽然内置了保护管,但也还是不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由于没有隔离,继电器动作势必会影响控制线圈侧12V电压,12V电压波动引起4V电压波动,最终抬升3.3V电压,烧 ...

谢谢您给的建议

网友I:
12V电源输入端没有滤波电容,会导致4V输出不稳定

网友A:
为什么不用3.3V稳压IC啦,这个就算其他电压波动也不会影响3.3V电压升高啊

网友J:
用示波器捕获一下电源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就是595的问题,原来用的DIP插件只需将595DS加个下拉电阻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贴片的595不行, ...

按照你的意思,应该是595与STM32连接的3个输入管脚使得STM32烧坏,而非STM32电源过压引起;
595为5V供电,输入脚直接与STM32连接,是可能通过输入管脚烧坏STM32。

网友K:
体会到STM32‘嘎嘣脆’了吧!
不用要说电源了,就是其中的IO引脚烧坏了,整片就废了。
做好保护很重要。。。

网友L:
只焊STM32看看;
不一定是电路原因,也许PCB没画好,电流的回路不对,流过STM32的话肯定挂了,最好单点接地;

网友M:
设计问题...

网友N:
5V 电源在哪里,还有个4V电源做什么用的?
一般是12V DCDC 转 5V 再 LDO 3.3V

网友O:
3.3V电路设计不合理。负载轻的时候1N4007的压降会比较小,建议不要这么设计

网友P:
这部分电路原理没问题。

网友Q:
12V要加个吸波,直接12V转3.3V是不科学的,建议用开关型的

网友R:
肯定是电压高,串进片子的原固,要知道有的管脚是不兼容5V地

网友S:
没加泄放路径,很可怕啊!必要的地方还是应该加入限流电阻的。

网友T:
电路确实不全   最大的可能就是STM32灌电流了
电流比较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就是595的问题,原来用的DIP插件只需将595DS加个下拉电阻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贴片的595不行, ...

我觉得16楼说的也有道理,如果在后面加个1117-3.3会不会好些。
另外,STM32好些有些口仅支持3.3v,不能接5v,楼主也一定要注意的!

网友U:
如果电路中的标595DS、595ST、595HS是接于STM32的话,楼主可能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而把问题归昝于595。

因为,不管595的质量再差,这几个输入脚是多是输入电阻很小,使MCU的负载很重,其它质量问题均不会影响MCU。

再者,即是MCU的负载重,MCU也不一定马上烧坏。

网友V(2015-08-21):
STM32本身就很容易烧坏

网友W(2022-04-29):
你把C1换成220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