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以太网问题,

楼主(2015-01-07):
最近在玩N32926, 发现运行一段时间后,偶尔会进入EMAC的RDU中断,

有时软件复位整个MAC都还无效, 只能重启, 这是为啥呢?

楼主:
复位整个MAC都还无效, 只能重启,

说清楚点,发生RDU事件后,重新软件复位并初始EMAC,没用,仍无法收数,

只能重启N32926,方可再收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位整个MAC都还无效, 只能重启,

说清楚点,发生RDU事件后,重新软件复位并初始EMAC,没用,仍无法收数,

重启有效?你复位后在程序里添加清理所有标志寄存器的指令,特别是复位相关的寄存器的。

楼主:
to:  gaoyang9992006

谢谢,  仍没找到进入RDU原因,

楼主:
不知这个RDU/TDU 到底是个什么东东,连接内部的什么去了,也没有详细说明,

楼主:
哪位有遇到, 或是知道这个问题的,  给指点下吧,

初步估计和PHY没关系, 不停插拔网线也不会出现这个RDU,

网友B:
没遇到过,只能默默支持

网友C(2015-05-28):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http://jq.qq.com/?_wv=1027&k=ZdGs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