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4630充电管理,,,急,,

楼主(2015-01-07):
请问,,有谁做过bq24630充电管理,,,急,,我现在遇到两个问题,,一直超找不到问题
问题一:当只接输入,不接电池和负载时,电池端有6V的电压,,一直不理解,6V电压怎么来的,,因为我改过VFB电阻,还是6V。当我接入的电池电压小于6V时,系统充电正常。但是当电池电压大于6V系统就不能正常充电。奇怪?
问题2:当我空载不接电池和负载时,此时充电状态STATE1为ON,显示正在充电,,但是我电池都没接啊,,那还会充电??

网友A:
这说明一个问题, 在空载的时候, 是有弱电流能力的电压输出的.
这个目的应该是为了检测识别电池的正确接入.

楼主:
恩,,说的有点道理。。空载时,开始是有一段电池检测,然后输出一直为6V多的直流电压。
但是这个6V值会影响到我能带多大电压的电池。举个例子:我把输出电池电压规定值设为10V,三节电池。当我接7v的电池时,此时不能充电,但是按照理论来说,这时候应该要充电。并且有个现象就是上管的驱动脉宽接近100%,但是脉冲幅值比较低。当我接6V左右电池时,就能正常充电。
我上一张图

CH1:上管驱动  CH2:下管驱动  CH3:输出到电池端电压 CH4:输出到电池端电流

楼主:
外部电源开机时有过一段检测电池波形。

datesheet上时有说,有125mA的充电电流,然后有8mA的放电电流,所以输出电压会有上升和下降的两个上升下降沿。如果没有检测到电池会循环检测,但是问题就在这,他没有循环检测?

网友B:
外部电源开机时有过一段检测电池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电源开机时有过一段检测电池波形

是的,,,有过一段检测,,但是之后就没有了。。空载输出电压恒定,,并且状态显示已经在充电,所以我猜测这时候一直在给输出电容充电,,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还真是想不通,,望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这可看是一种工作状态的保护功能. 好象手册也没有说得很详细. 只能适应它哦

楼主:
是啊,,,手册很多方面讲的不是很细。。这情况和我的设计是有出入的,还是得想办法解决,,不知道有没有bq24630 demo的,麻烦帮我测一下输出空载不接电池和负载的波形,,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