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个电流闭环控制的集成芯片

楼主(2015-01-07):
我是一名新手,想请教大家个问题
想对一个电磁线圈做电流闭环,电流变化范围是0-3A,至于输入信号类型没有要求,可以是模拟的也可以是数字的
有没有专用的集成芯片实现这个功能呢? 想问下大家
1.大家给推荐个型号吧
2.一般是怎么通过功能找见芯片型号的?
3.找到的芯片型号,如果淘宝上没有卖的,应该去哪买比较便宜

网友A:
先确定应用,再找关键词。技术参数至少应当能让设计任务变得明确。
类似做电机电流环,模拟控制器可以用集成功率放大器实现,很多音圈马达(跟扬声器类似)可以使用这种技术;
同理,也可以用电流传感器配合带模拟采样的微控制器实现这个功能。
如果能自己明确方案就更好了;下一步才是技术设计,这时去找具体的芯片、电路才比较有方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应用,再找关键词。技术参数至少应当能让设计任务变得明确。
类似做电机电流环,模拟控制器可以用集 ...

应用就是驱动一个液压阀上的电磁线圈,电流最大3A,单向,频响达到100hz就行   在网上找到这个芯片了  sg1731  正在看资料

网友A:
楼主还是没有说清楚。电磁阀种类那么多,基本参数也不可能仅电流一条。
即使只是做个试验,最好也能先有个方案设计;分析清楚再做决定也不迟。
BTW.,这个SG1731极限条件下的驱动电流也只有200mA,后级还是要加功率放大器件,比方MOSFET组成的桥路;
话说回来,既然要使用类似的驱动方式,那找个有刷电机驱动电路可能更合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没有说清楚。电磁阀种类那么多,基本参数也不可能仅电流一条。
即使只是做个试验,最好也能先有个 ...

对对,就是类似电机的驱动    驱动电机的话,双向旋转+电流闭环,有没有推荐的芯片?